电磁流量计零点不稳定五大步骤

楼主(2018-09-29):
一首先排除检查:检查程序
  检查零点电磁流量计不稳定的流程.先按流程全面考虑作初步调查和判断,然后再逐项细致检查和试排除故障.流程所列检查项口顺序的先后原则是:
(1)可经观察或询问了解毋须较大操作的在前,即先易后难;
(2)按过去现场检修经验,出现频度较高而今后可能出现概率较高者在前;
(3)检查本身所需的先后要求.若经初步调查确队足后几项故障原因,亦可提前作细致检查.
二、电磁流量计传感器按地不完善受杂散电流等外界干扰:
  管道杂散电流等外界干扰影响主要电磁流量计良好的接地保护,通常要求接地电阻小于1000,不要和具他电机电器共用接地.有时候环境条件较好,电磁流量计不接地亦能正常工作,但是一旦良好环境不存在,仪表会出现故障,届时再作检查会带来堵多麻烦.
  流量传感器附近的电力设备状态的变化(如漏电流增加)形成按地电位变化,电会引起电磁流量计零点变动.
三、电磁流量计液体方面(如液体电导率均匀性,电极污染等问题)的原因;
  液体电导率变化或不均匀,在静止时会使零点变动,流动时使输出晃动.因此流量计位置应远离注入药液点或管道化学反应段下游,流量传感器最好装在这些场所的上游.
  液体若含有固相,或杂质沉积测量管内壁,或在测量管内壁结垢,或电极被油脂等污秽等等,均有可能出现零点变动.因为内壁表面结垢和和电极污秽程度不可能完全一样和对称,破坏厂初始凋零设定的平衡状况.积极措施足清除污秽和沉积垢层;若零伙变动不大也可尝试重新调零.
四、电磁流量计信号回路绝缘下降.
  信号回路绝缘下降会形成零点不稳.信号回路绝缘下降的土要原因足,包极部位绝缘下降所引起的,但也不能排除信号电缆及其接线端子绝缘下降或破坏.因为有时候 现场环境十分严酷,稍一疏忽仪表盖/导线连接处密封不慎,弥漫着潮气酸雾或粉粒尘埃侵入仪表接线盒或电缆保护层,使绝缘卜降.信号回路绝缘电阻检查分别按 电缆侧和流量传感器侧两邮分进行,用兆欧表测试.因信号电缆容易可先做.流量传感器再分两次进行:充满液体测黾电极表面接触电阻和个管后测量,U极绝缘电 阻.
五、检查电极接触电阻和电极绝缘电阻分2步进行.
(1)充满液体测量电极表面勺液体接触电阻 流量传感器卸下信号电缆接线,用万用表分别测量每电极与接地点,间的电阻,两电极对地电姐值之左应在10%-20%.第九节中"一/电极接触电阻的测量"将有进一步说明.
(2)空管测量电极绝缘 放空测量管,用干布揩于内表面,待完全干燥后,用H500VDC兆欧表测量各电极与地间的电阻们,阻值必须在100MΩ以上.
  以上故障排除电磁流量计零点不稳定五大步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