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极管的选用经验以及代换技巧

楼主(2018-09-29):
1、检波二极管的选用

   检波二极管一般可选用点接触型锗二极管,例如2AP系列等。选用时,应根据电路的具体要求来选择工作频率高、反向电流小、正向电流足够大的检波二极管。虽然检波和整流的原理是一样的,而整流的目的只是为了得到直流电,而检波则是从被调制波中取出信号成分(包络线)。检波电路和半波整流线路 完全相同。因检波是对高频波整流,二极管的结电容一定要小, 所以选用点接触二极管。能用于高频检波的二极管大多能用于限幅、箝位、开关和调制电路。

  检波二极管的代换

  检波二极管损坏后,若无同型号二极管更换时,也可以选用半导体材料相同,主要参数相近的二极管来代换。在业余条件下,也可用损坏了一个PN结的锗材料高频晶体管来代用。

  2、整流二极管的选用

  整流二极管一般为平面型硅二极管,用政协委员 种电源整流电路中。

  选用整流二极管时,主要应考虑其最大整流电流、最大反向工作电流、截止频率及反向恢复时间等参数。

  普通串联稳压电源电路中使用的整流二极管,对截止频率的反向恢复时间要求不高,只要根据电路的要求选择最大整流电流和最大反向工作电流符合要求的整流二极管即可。

  开关稳压电源的整流电路及脉冲整流电路中使用的整流二极管,应选用工作频率较高、反向恢复时间较短的整流二极管或选择快恢复二极管。

  整流二极管的代换

  整流二极管损坏后,可以用同型号的整流二极管或参数相贩其它型号整流二极管代换。

  通常,高耐压值(反向电压)的整流二极管可以代换低耐压值的整流二极管,而低耐压值的整流二极管不能代换高耐压值的整流二极管。整流电流值高的二极管可以代换整流电流值低的二极管,而整流电流值低的二极管则不能代换整流电流值高的二极管。

  3、稳压二极管的选用

  稳压二极管一般用在稳压电源中作为基准电压源或用在过电压保护电路中作为保护二极管。

  选用的稳压二极管,应满足应用电路中主要参数的要求。稳压二极管的稳定电压值应与应用电路的基准电压值相同,稳压二极管的最大稳定电流应高于应用电路的最大负载电流50%左右。

  稳压二极管的代换

  稳压二极管损坏后,应采用同型号稳压二极管或电参数相同的稳压二极管来更换。

  可以用具有相同稳定电压值的高耗散功率稳压二极管来代换耗散功率低的稳压二极管,但不能用耗散功率低的稳压二极管来代换耗散功率高的稳压二极管。例如,0.5W、6.2V的稳压二极管可以用1W、6.2V稳压二极管代换。
[/replyview]
  [Post=10]

4、开关二极管的选用

  开关二极管的作用是利用其单向导电特性使其成为一个较理想的电子开关。开关二极管除能满足普通二极管和性能指标要求外,还具有良好的高频开关特性(反向恢复时间较短),被广泛应用于家电电脑、电视机、通信设备、家用音响、影碟机、仪器仪表、控制电路、各类高频电路及电子设备有开关电路、检波电路、高频脉冲整流电路等。

  开关二极管分为普通开关二极管、高速开关二极管、超高速开关二极管、低功耗开关二极管、高反压开关二极管、硅电压开关二极管等多种。 中速开关电路和检波电路,可以选用2AK系列普通开关二极管。高速开关电路要根据应用电路的主要参数(例如正向电流、最高反向电压、反向恢复时间等)来选择开关二极管的具体型号。

  开关二极管的代换

  开关二极管损坏后,应用同型号的开关二极管更换或用与其主要参数相同的其它型号的开关二极管来代换。

  高速开关二极管可以代换普通开关二极管,反向击穿电压高的开关二极管可以代换反向击穿电压低的开关二极管。

  5、变容二极管的选用

  选用变容二极管时,应着重考虑其工作频率、最高反向工作电压、最大正向电流和零偏压结电容等参数是否符合应用电路的要求,应选用结电容变化大、高Q值、反向漏电流小的变容二极管。

  变容二极管的代换

  变容二极管损坏后,应更换与原型号相同的变容二极管或用其主要参数相同(尤其是结电容范围应相同或相近)的其它型号的变容二极管来代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