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机器人参考点REFP

楼主(2018-09-30):
安川机器人参考点REFP插入的情况下如何更改点位和删除?

想要删除显示要前进到当前点位,也无法更改点位,目前只能用剪切删除。

网友A:
如果要删除,先按参考点,然后点删除。

如果要修改,先按参考点,然后点修改,回车确定。

网友B:
回帖是美德!!!

网友C:
学习了  谢谢大哥

引用 网友A:
如果要删除,先按参考点,然后点删除。如果要修改,先按参...

网友D(2019-09-25):
引用 网友C:
学习了  谢谢大哥回复内容:对: 网友A 如果要删除,先按参考点,然后点删除。如果要修改,先按参... 内容的回复!-------------------------

谢谢大哥,哈哈大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