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的吸合电压和释放电压

楼主(2018-09-30):
额定工作电压、吸合电压、释放电压、接触电阻、介质耐压以及绝缘电阻是继电器有六个比较常用的参数。

     1、吸合电压继电器吸合时候不用到达额定电压就可以工作,因此吸合电压是指继电器能够吸合时候的最小电压。设计电路时候一般留足电压,但是不能太大于额定电压,这样继电器才能稳定的输出,同时也是对继电器的一种保护。

     2、释放电压继电器吸合总会释放,因此这个释放电压是产生释放动作时候的最大电压,具体来说就是衔铁和触点回归到原始位置的线圈电压。
吸合电压可以这测量,如果是直流输入继电器的话可以直接用直流电源,给继电器输入一端输入电压,缓慢的升高电压,当刚好听到继电器吸合时,这个电压即是吸合电压这个耐压值是继电器能够承受的耐压值,测试方法是测试1min且漏电流小于1mA。欧姆龙一级代理公司。

网友A(2018-11-01):
谢谢,分享,还在搬砖0

网友A:
谢谢,分享,还在搬砖00

网友A:
谢谢,分享,还在搬砖中中000

网友A:
谢谢,分享,还在搬砖中中0000

网友A:
谢谢,分享,还在搬砖中中00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