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选择最佳示波器探头?

楼主(2018-09-30):
  探头的特性和特点中最重要的参数就是带宽和输入阻抗,它们既要与示波器的带宽和输入阻抗匹配,又要将对被测电路的影响减到最小。因此选择探头时要综合考虑。
  (1) 带宽和上升时间
  探头的带宽或上升时间要等于或优于示波器的带宽。如果观察纯正弦信号,探头带宽等于被测信号频率的最高值即可;如观察非正弦信号,探头带宽应能容纳被测信号的基波和最重要谐波分量。为精确地测量脉冲的上升时间和下降时间,系统的上升时间(示波器和探头之和)应该比要测量的最快的上升时间快3-5倍。
  (2) 阻抗匹配
  探头的输入阻抗要与所用示波器的输入阻抗匹配,另外对被测电路的负载作用最少。对于低输入阻抗的示波器,应选择有源探头或50Ω输入阻抗的探头;对于高输入阻抗的示波器,应选择×10的探头。例如示波器的输入阻抗是1MΩ/1pF,探头输入阻抗最好是10MΩ/1pF,这样的探头既有10倍的信号衰减,对被测信号的负载很轻,又能与示波器输入阻抗匹配。
  (3) 负载作用
  减轻探头对被测电路的负载作用。除了选择输入阻抗高的探头外,还有记住探头输入阻抗随频率成反比例下降。
  (4) 时间延迟的影响
  每种探头对被测信号的延迟时间存在差异,在进行差分测量以及时间(或相位)一致性测量时,最好使用2个型号相同和电缆长度相等的探头。
  (5 )良好的接地
  探头的额定频率特性是在同轴系统内测得的结果。在实际电路应用时,往往探头处于非同轴匹配的系统内,因此探头的接地引线要尽量减短,把串联电感减到最小。如发现高阻探头接地不良,就要考虑使用低阻同轴探头或者与探头匹配的适配器、连接器和夹具。
探头对示波器测量至关重要,所以要求探头对探测的电路影响必须达到最小,并希望对测量值保持足够的信号保真度。如果探头以任何方式改变信号或改变电路运行方式,示波器会看到实际信号的失真结果,进而可能导致错误的测量结果,或者误导性的测量结果。通过以上介绍可知,探头的选购和正确使用有许多值得注意的地方,只有与示波器和被测电路都匹配良好的探头才是您该选择和使用的探头。当然选择示波器维修也是同样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