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控制柜中的元器件如何选择大小(上)

楼主(2018-09-30):
电气控制柜元器件总空开大小的选择:

①元器件总空开的额定电压≥线路的额定电压;

②元器件总空开额定电流≥各个支路的计算负载电流;

③元器件总空开的极限通断能力≥线路中最大的短路电流。

④线路末端单相对地短路电流≥1.25倍总空开瞬时(或短延时)脱扣整定电流。

⑤脱扣器的额定电流≥线路的计算电流。

⑥欠电压脱扣器的额定电压=线路的额定电压。

⑦元器件总空开的分励脱扣器额定电压=控制电源电压。

断路器作为上下级保护时,其动作应有选择性,上下级间应相互配合,并注意如下问题:

1)断路器的上下级动作为选择性时,应注意电流脱扣器整定值与时间配合,通常上级断路器的过载长延时和短路短延时的整定电流,宜不小于下级断路器整定值的1.3倍,以保证上下级之间的动作选择性。一般情况下第一级断路器(如变压器低压侧进线)宜选用过载长延时、短路短延时(0~0.5s延时可调)保护特性,不设短路瞬时脱扣器。第二级断路器宜选用过载长延时、短路短延时、短路瞬时及接地故障保护等。母联断路器宜设过载长延时、短路短延时保护。第一级和第二级短路延时,应有一个级差时间,宜不小于0.2 s。

2)当上一级为选择型断路器,下一级为非选择型断路器时,上级断路器的短路短延时脱扣器整定电流,应不小于下级断路器短路瞬时脱扣器整定电流的1.3倍;上级断路器瞬时脱扣器整定电流,应大于下级断路器出线端单相短路电流的1.2倍。

3)当上下级都为非选择型断路器时,应加大上下级断路器的脱扣器整定电流值的级差。上级断路器长延时脱扣器整定电流宜不小于下级断路器长延时脱扣器整定电流2倍;上级断路器的瞬时脱扣器整定电流应不小于下级断路器瞬时脱扣器整定电流的1.4倍。

4)当下级断路器出口端短路电流大于上级断路器的瞬时脱扣器整定电流时,下级断路器宜选用限流型断路器,以保证选择性的要求。

5)上下级断路器距离很近时,出线端预期短路电流差别很小时,则上级断路器宜选用带有短延时脱扣器,使之延时动作,以保证有选择配合。

6)断路器的脱扣器和时限的整定一般可参照下列原则:长延时脱扣器整定电流可按脱扣器额定电流Ie的0.9~1.1倍,时限可按15 s选定。短延时脱扣器整定电流可按脱扣器额定电流Ie的3~5倍选取,时限可按0.1 s、0.2 s和0.4 s选取。瞬时脱扣器整定电流可按脱扣器额定电流Ie的10~15倍选取

网友A(2018-11-12):
电气控制柜元器件总空开大小的选择:

网友B(2018-12-14):
正好在找相关资料,谢谢分享~

网友C(2020-12-24):
谢谢楼主分享,大家一起学习,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