磁翻板液位计最实用的七大故障处理方法

楼主(2018-09-30):
  磁翻板液位计的主要功能是对工业领域中的大型容器进行实时的液位高低的测量,其被广泛应用于染整设备、废水处理、化工设备、热煤油锅炉和电力、石化工业等。由于磁翻板液位计的使用率在液位仪表中居于前列,因此其故障问题所涉及的领域也较为繁杂。为此,本文总结出磁翻板液位计最实用的七大故障处理方法,供广大用户参考。

磁翻板液位计最实用的七大故障处理方法

  一、观察法

  此方法主要在于“观察”二字,利用好视觉、嗅觉、触觉三个方面,对仪表进行全方位检查。比如,在某些情况下,仪表若损坏了,则其元器件可能会存在变色、起泡或出现烧焦纹路;且被烧坏的元器件会产生一些特殊而难闻的焦味;有时也会出现短路的芯片表面发烫的情形。除此之外,仪表虚焊或脱焊处也可以用肉眼观察。

  二、敲击法

  一般情况下,如果遇到磁翻板液位计出现运行时好时坏的现象,则很大可能是由于虚焊造成的,对于这种情况,可以采用敲击法。

  所谓的“敲击”,就是利用小橡皮鎯头或其他敲击物对可能产生故障的部位轻轻敲打,进而看看该举动是否会引起仪表故障。

  三、状态调整法

  一般来说,在故障未确定前,不要随便触动电路中的元器件,以防发生危险,比如磁翻板液位计本身是不用接通电源的,但一旦加置干簧管远传变送器后,带远传的磁翻板液位计就存在通电线路,检查故障时,务必先切断电源。但是,如果事先采取复参考措施(例如,在未触动前先做好位置记号或测出电压值或电阻值等),在确认安全的情况下,且必要时,是允许触动的。

  四、部件替换法

  利用此方法的前提是必须有两台同型号的仪器或有足够的备件。可将一个好的零部件与故障机上的同一零部件进行替换,以查看故障所在。

  五、隔离法

  隔离法不需要相同型号的设备来作为比较,方便又可靠。仅需根据故障检测的流程图,逐步将故障范围缩小,再配合信号对比、部件替换等方法,一般很快便会查出故障之所在。

  六、升降温法

  如果磁翻板液位计的使用寿命已超过其能承受的工作时间,则其在夏季或者工作环境温度较高时会出现故障的几率也就相对较高。这时候,可以将其停止工作,并切断干簧管远传变送器及磁开关的电源,进行整机检查,若停一段时间后,再次工作正常,但又出现短时故障,则这种现象很可能是由于个别零部件老化,或者高温特性参数达不到指标要求所致。

  七、带远传或开关性质的磁翻板液位计对比法

  此方法的使用前提也是必须具备两台同型号的磁翻板液位计(带远传、带开关模式,或者两个功能都具备),并有其中一台处于正常工作的情况下。此外,还需要具备必要的设备,例如,万用表、示波器等。对两台仪表进行电压比较、波形比较、静态阻抗比较、输出结果比较、电流比较等。若出现不同数据,则基本可以判断故障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