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松下PLC程序问题在哪里?为什么模拟时都没有动作

楼主(2018-09-30):
QQ图片20180930143840.png内容和标题一样我模拟一个R4301信号,R4302没有置位,后面也没有输出

网友A:
检查一下程序里面是不是有双线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一下程序里面是不是有双线圈

这几个触点都是第一次用的。定时器的触点也是第一次用!

网友B:
把r4304放在上面。

网友C:
从20到21步之间没有任何停留,当然看不到置位,想看到效果可以加个延时再执行复位和跳到22步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从20到21步之间没有任何停留,当然看不到置位,想看到...

关键是R4304不置位。我把DT30330和DT30332都是有延时设定的。如果有动作的话那么R4304会置位。这样的话NSTL21到NSTL22应该是一个循环的。

网友D:
R4301接通时,R4302的置位和复位是在同一周期,而且复位在后面所有,程序最后的结果只有复位。不知道这样解释对不对。

网友E:
你这个就是一个循环房,少了一个进入这个循环房的门。

你再加一个R0(任意条件) NSTP20就OK了

网友F:
你这是循环条件出错,完成不了循环,你整理一下你的循环思路。

楼主:
引用 网友D:
R4301接通时,R4302的置位和复位是在同一周期,...

------------------------感谢提醒。一般我们写程序都是先SET在RST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这个就是一个循环房,少了一个进入这个循环房的门。你再...

感谢指导。我试一试。

网友G:
MAST里面没有添加MYPOU Mypou1导致的

网友H:
温馨提醒:凡是设置积分悬赏的求助帖,请楼主及时结贴发放积分。

同时也希望楼主能把解决问题经验或思路一起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