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那科码垛程序模板

楼主(2018-09-30):
像这种层叠码放姿态变化的这种,逻辑性的码垛程序有的么

网友A:
这个发那科搬运版本的机器人有专用搬运码垛指令,直接设置堆栈数量方向层数就好了

网友B:
一般设置2层就行,后面的通过计算得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设置2层就行,后面的通过计算得出。

-------------------------计算模板有的么

引用 网友A:
这个发那科搬运版本的机器人有专用搬运码垛指令,直接设置...

-------------------------最高层也不好示教呀

网友C:
比较基础的码垛,可以用码垛option也可以自己编写逻辑,计算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