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湖救急!欧姆龙CP1L

楼主(2018-09-30):
我是新手,今天刚用CX-programmer下载了单位在用的欧姆龙cp1l的程序想研究一下好,按照编程线的要求焊了根串口线,连接都正常,也没做什么改动。可是回头将cp1l连接回触摸屏时,触摸屏提示接收到未知数据,无法正常显示了,呜呜,怎么办啊?

网友A:
确定只是上传操作吗?

怀疑有下载改变通讯设置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定只是上传操作吗?怀疑有下载改变通讯设置了吧!

我上传了程序,提示反编译,然后在线运行的,我把程序另存的本地硬盘,然后看了下cpl内存各区的数据,没发现啥有用的,看了下cpl的参数配置,所有按钮都点的取消,没更改啥东东啊。好郁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