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测量变频器霍尔元件好坏

楼主(2018-10-02):
怎么测量变频器霍尔元件好坏

网友A:
“实例:
   一台台达A系列22KW机器显代码CFF,手册的意思是线路异常,但检查机器没有什么坏的,分析是检测部分的故障,机器在STOP状态下,检查霍尔的输出电压,发现有只霍尔输出有1V,换掉这个后机器正常

霍尔元件输入和输出是个比例关系,它检测对象是电流,比如1000:1的霍尔,变频器输出是50A的电流,霍尔输出50MA电流,同时检测电压也要变化,变化的大小与电流是正比关系,同时和器件的阻抗有关系,修机器的时候检查输出电流是很麻烦的,一般检查电压很方便的,霍尔一般是4个脚,2个脚是霍尔的电源端,2个是检测输出.只要明白了它工作的原理,就好判断其好坏了。”

网友B:
好教程,谢谢老师分享,赞一个

网友C:
呀呀呀,学些了,很好的教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