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S880变频器控制模式scalar改为DTC

楼主(2018-10-02):
水泵电机速度总是在120rpm左右,99.04=scalar,在31参数组内最低频率设定为40HZ,变频器输出转速没有变化。停机时把99.04由scalar直接改为DTC后,电机启动时直接报警,超速故障,是不是还有其它参数要改动呢??

网友A:
1个标量控制。 1个矢量控制。你直接改肯定不可以。矢量要自整定且必须一对一。不可以一拖几运行,控制水泵还是标量控制吧,你在仔细检查下参数,

网友B:
最大转速需要调整 大约是20.01  20.02 两个参数

网友B:
11.05也要设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