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AS300PLC用网络口怎么上传下载

楼主(2018-10-03):
各位大师,第一次用AS332TPLC不知道怎么用网络口上传下载,COMMGR通讯创建了通讯,软件里也选了,就是连不上机,请各位大师高手指点指点

网友A:
网口地址选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口地址选吧

-------------------------IP地址搜到了,还是不行,

网友B:
最好先用USB联机设置好IP地址后再通过TCP链接。

网友C:
软件里没选通道和地址吧

网友D:
新手来看看,哈哈,好东西大家来分享

网友E(2019-01-29):
看手册

看手册

看手册

看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