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odosys版本的问题

楼主(2018-10-04):
各位大神:

       请问EPEC控制器2024,是使用codesys V2.3版本  还是codesys V2.1版本?有什么区别?

       在下最近在做这样的项目,之前没接触过这样的控制器和软件。请高手指点!!

      要是能送上培训教程什么的,真是万分感激。

网友A:
codesys是一种编程语言 通常是厂家定制软件中包含有codesys codsys不是终端客户考虑的  都是调用codesys的程序块、指令等 是和你的软件对应的 如果自己更新版本也可,但是版本上有重大变更 不建议自己更新codesys,建议使用软件自带的codesys 在我的印象中codesys已经升级到3.5或更新的版本了

楼主:
没看懂。那请问,我现在用的2024控制器   应该用什么软件?

网友B(2019-04-14):
EPEC控制器2024已经停产了,建议用3724,codesys V2.3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