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0PLC控制IND570

楼主(2018-10-04):
有称重经验的请联系我,300PLC走profinet控制托利多仪表IND570

qq 3591054460

网友A:
300的PLC为什么要走PROFINET通讯呢?TCP/IP通讯是最合适的,托利多的称重仪表是自带RS485接口的,使用串口服务器连接托利多称重仪表。串口服务器自带以太网接口,与PLC连接走TCP/IP通讯协议;我这儿有全套的程序及设置教程,需要的话与我联系,。我以前就是做配料称重控制的。QQ:7747021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