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放大器站点混乱求助!!!!!!!

楼主(2018-10-04):
伺服放大器  站点断电后启动 手动调节的站点数 与 LED 显示的站点数 不一致? 一共12个 伺服放大器 有9个 站点 都乱了! 请问 大神们 这是什么原因 都坏了么?

还有 能用PC 去设定 放大器的站点吗 ?

坐等 求指教

网友A:
是可以通过PC机设置的,首先你得让我们知道是什么品牌的驱动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