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起停加减速控制

楼主(2018-10-04):
为了保护交流伺服电机频繁起停,需要伺服电机停止时有一段时间的缓冲,避免冲击过大,怎么做(采用STM32做控制)?

1,采用的是交流伺服,通过PWM频率改变速度的

2,需要做起停缓冲么,怎么做

网友A:
可以在PLC里面做。

网友B:
伺服驱动器这个功能设置同变频器--加减速时间。

网友C:
伺服电机和驱动器之间,根本不用做什么启停缓冲控制,如果还需要做,那就不叫伺服了,楼主的思想是好的

但是伺服没有必要做

网友D:
加减速可以通过伺服驱动器设置,不知道楼主缓冲是什么意思,是因为重复运动机械会有倍系原因,导致时间一长出现定位不准吗?如果是这样,比如你要走1000个脉冲,你可以快速执行800个脉冲(速度较快),最好200脉冲采用检测到原点传感器停止(速度较慢,即手动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加减速可以通过伺服驱动器设置,不知道楼主缓冲是什么意思...

缓冲的意思时伺服电机启动停止过程的加减速,类似于T型或S型加减速。

我打算采用的方法,在位置控制模式下,伺服执行位置指令时,比如剩余1000个脉冲时,中断重新设定脉冲频率,把速度降低,达到缓冲的效果,不知道可行否?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D  加减速可以通过伺服驱动...

可以这样试一试,也能到达缓冲效果

网友E:
学习学习,没有接触过伺服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

我先把缓冲给做了。

但是这样也太傻了,按理说伺服是可以S曲线加减速。

网友有提到加减速时间设置,松下A4可以设置么,怎么用

网友F(2018-11-19):
亲们在获得疑惑解答后,请及时结贴发放积分奖励。同时建议把解决问题经验跟帖更新分享。

真正做到互帮互助,共同进步,永不停步!

网友G:
加减速可以通过伺服驱动器设置,不知道楼主缓冲是什么意思,是因为重复运动机械会有倍系原因,导致时间一长出现定位不准吗?如果是这样,比如你要走1000个脉冲,你可以快速执行800个脉冲(速度较快),最好200脉冲采用检测到原点传感器停止(速度较慢,即手动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G:
加减速可以通过伺服驱动器设置,不知道楼主缓冲是什么意思...

我用的是松下A4交流伺服,带伺服驱动,可以设置么?怎么设置?非常感谢,我的邮箱:1942792155@qq.com

网友H(2022-04-02):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请叫我王老湿  加减速可以通过伺服驱动器设置,不知道楼主缓冲是什么意思... 内容的回复!-------------------------缓冲的意思时伺服电机启动停止过程的加减速,类...



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