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接变频器怎么写

楼主(2018-10-05):
s7-200连变频器怎么写程序  有资料推荐吗  或者指点一下

网友A:
s7-200 microwin v4.0 sp9 pou免口令补丁,有需要的朋友下载。

网友B:
s7200与多变频器(台达)通讯实例

http://bbs.gongkong.com/d/201707/720063_1.shtml

网友C:
建议去官网,都有案例的。用USS库文件,非常方便

网友D:
要控制变频器的什么?

网友E:
需要什么控制还是通讯还是变频器端子控制命令

网友F:
只要知道变频器通信协议,采用自由口通信协议,根据变频器协议规则写命令即可,具体指令可以参照PLC系统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E:
需要什么控制还是通讯还是变频器端子控制命令

变频器端子控制命令

网友G:
引用 网友C:
建议去官网,都有案例的。用USS库文件,非常方便

您好,请问在哪里可以下载USS库文件?我下载不了,如果您有可以给我发送一份吗?邮箱:15153873541@163.com

网友C:
引用 网友G:
回复内容:对: 网友C  建议去官网,都有案例的...

我没有,现在都用smart,自带有USS

网友H:
需要通讯 控制那些?

网友F:
你是想通过什么方式控制变频器,通讯,端子。。。还是两个都需要,如果是端子控制,直接将变频器故障信号和运行信号接入PLC输入,把PLC对应输出接入变频器启动端子,但是这种控制方式通常只能一种速度,多段速需要通过PLC多个输出点进行组合,切换不同速度,较繁琐。如果是采用通信控制,可以通过PLC采集到变频器运行频率,电压,等等参数,接线也较为简单,通常就是RS485接线,一根两芯的屏蔽双绞线解决,PLC通常根据变频器通信协议进行通信,硬件接线无误,两边参数设置匹配,基本上通信没有太大问题,但是不建议通信距离过长。

网友I:
软件内有内置的USS功能块,直接调用,填写参数就行

网友J:
S7-200里软件内置有USS功能块,你直接调用,然后根据项目来写参数

网友B(2018-11-19):
亲们在获得疑惑解答后,请及时结贴发放积分奖励。同时建议把解决问题经验跟帖更新分享。

真正做到互帮互助,共同进步,永不停步!

网友K:
想学习一下这方面的知识

网友L:
200的靠通讯连接变频器,这个还真么有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