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脉冲问题

楼主(2018-10-05):
小弟新手   最近接了个项目   倒不是很难   是改造一个台钻    工件是个圆柱体   在圆柱体平面上等分钻孔   圆柱体侧面还有两个孔   要求与圆柱体上面任意孔形成一条直线 我打算侧面左右各加一个动力头来解决侧面的孔  这样子算下来   分度盘、三个钻头、一共是四个伺服    选用的台达ES2   以前也做过类似的分度钻孔   大致就是钻头快速下降到圆柱表面   慢速钻指定深度   等钻尖进去后   在切换快一些的速度来执行完剩余的总深度 然后分度旋转   继续   但这次钻头细  孔径深  客户要求增加一个退屑  大致意思就是 比如总深度50  输入退屑距离(比如10mm)  输入上升距离(比如8mm)在输入一个下降余量(比如1mm)   下降到10mm的时候停止下降   快速上升8mm   然后再次快速下降7mm  继续钻孔   到20mm的时候重复这样子           想了许久想不到解决的好办法   大佬们能不能指点小弟一下

楼主:
用PLSY  发脉冲   控制快速下降和慢速钻孔   到退屑距离后 把当前位置传送出去  用M8000 把当前位置一直减去用户输入位置 得到再次快速下降余量位置    复位PLSY  传送上升距离和速度   在接通PLSY   上升完毕后  传送 计算出的余量位置   和快速速度   再次快速下降   然后在把剩余深度和钻孔速度传进去
主要这个退屑什么时候执行   怎么算呢
再来就是感觉这思路不对   很繁琐   再配合标志位什么的估计问题很多

网友A:
用信捷XDM-32T4plc多段速发脉冲

网友B:
image.pngimage.png如上图,采用台达定位向导,建立对应的相对曲线,你程序里面只需要采用辅助继电器完成对应的逻辑功能,运行到哪一步直接调用对应的曲线命令,收到对应曲线命令再启动相邻的下一条曲线。

网友C:
多段脉冲应该可以实现

网友D:
学习,共同发展----自动化集成项目以及运维,PLC编程及上位机组态,李工①⑧⑥⑥①⑦②⑤⑥⑤⑨

网友E:
采用信捷XDM-32T4plc多段速发脉冲

网友F(2018-11-19):
亲们在获得疑惑解答后,请及时结贴发放积分奖励。同时建议把解决问题经验跟帖更新分享。

真正做到互帮互助,共同进步,永不停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