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脉冲完成标志位到底是什么?

楼主(2018-10-05):
找了好多手册   说啥的都有    实物又不在手上   第一次用台达   型号是DVP32ES200T

想问问大家

这个PLC是四个脉冲口吧?俩高速,俩低速

是Y0/Y1/Y2/Y3吗?

他们的完成标志位分别是什么?   M1029吗?还有其他的吗

当前发送的脉冲寄存分别在那个寄存器呢?

网友A:
EH2/SV/EH3/SV2 主机Y0、Y1 脉冲输出完毕后,M1029 会被设置为On,
Y2、Y3 脉冲输出完毕后,M1030 会被设置为On,EH2/SV 主机,Y4、Y5
脉冲输出完毕后,M1036 会被设置为On,Y6、Y7 脉冲输出完毕后,M1037
会被设置为On。PLSY、PLSR 指令Off 时,则M1029、M1030、M1036、
M1037 变为Off。当下一次再启动该指令时,M1029、M1030、M1036、M1037
又变成Off,完毕后又变On。

EH2/SV/EH3/SV2 主机API 155 DABSR、 API 156 ZRN、API 158 DRVI、API 159
DRVA:
?? EH2/SV/EH3/SV2 主机,所设置的第一组输出Y0、Y1 脉冲数发送完毕时,
M1029=On,第二组输出Y2、Y3 脉冲数发送完毕时,M1030=On。
?? EH2/SV 主机,第三组输出Y4、Y5 脉冲数发送完毕时,M1036=On,第四
组输出Y6、Y7 脉冲数发送完毕时,M1037=On。
当下一次再启动该指令时,M1029 或M1030 又变成Off,完毕后又变On

网友B:
用特殊寄存器也可以得到对应的输出脉冲,进行控制输出!

网友C:
其实在台达PLC编程软件帮助目录下可以查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EH2/SV/EH3/SV2 主机Y0、Y1 脉冲输出...

ES2系列  和EH2一样吗?我在手册找不到ES2

网友D:
新手来看看,哈哈,好东西大家来分享

网友E:
台达就是这样,写的手册有时候含糊不清,有时候真的分不清楚他表达的是什么意思,要一个一个去测试才能知道

网友A(2018-11-19):
亲们在获得疑惑解答后,请及时结贴发放积分奖励。同时建议把解决问题经验跟帖更新分享。

真正做到互帮互助,共同进步,永不停步!

网友F:
这个完成标志说人话就是:脉冲输出完毕后,M1029只给一次开关信号。就像上学时老师点名,只应一声“到”就不再出响了!有个大胆想法利用这声“到'做很多事!

网友G(2019-08-28):
我试了一下,台达的EH3通道(Y4,Y5)M1036 不起作用,需要前辈们指导指导!image.png

网友G:
找到解决办法了,給花盘原位一个信号就可以,给完后,LD  M1036会正常,个人这样解决的。

网友H:
ES2系列  和EH2不一样,具体的定义有点区别

网友I(2019-11-04):
引用 网友G:
找到解决办法了,給花盘原位一个信号就可以,给完后,LD...

看看怎么解决的

网友J(2019-12-24):
具体的定义有点区别

网友K(2020-02-26):
M1029 会被设置为On

网友L(2024-03-18):
引用 网友C:
其实在台达PLC编程软件帮助目录下可以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