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接触器选型

楼主(2018-10-06):
求助,45KW380V的电机直接角启动选多大的接触器合适?

网友A:
CJ20-100A可好?

网友B:
主接触器 三角形接触器 80A 星型接触器 50A

网友C:
45kw不建议直接启动,直接启动对电网及设备都是有较大的冲击,可以采用星三角或加装变频器。真要直接三角启动的话接触器我建议选用250A的,要不然接触器的使用寿命将大大缩短。

网友D:
低压供电容量够大直接启动没问题。

接触器选择跟工作制有关系,但是,有条件还是选大的好。150A以上是必须,250A更好。

网友E:
低压供电容量够大直接启动没问题。

网友F:
这么大功率最好不要直接启动,为了省钱,你可以采用软启动加接触器做旁路启动方式,直接启动这么大功率会造成元器件经常损坏,而且长期拉弧造成触头氧化,造成电机电流偏大,电机发热,长时间使用损坏电机得不偿失。

网友G:
许多新手老问如何选接触器,4楼的方法优先。只要经济上能承受,柜子里装得下,越大越好,这样越长寿故障越少。

网友H:
谢谢,分享,还在搬砖0

网友H:
谢谢,分享,还在搬砖中中00

网友H:
谢谢,分享,还在搬砖中中000

网友H:
谢谢,分享,还在搬砖中中0000

网友H:
谢谢,分享,还在搬砖中中00000

网友I(2018-12-05):
主接触器 LC1D15000M7C 三角形接触器  星型接触器 LC1D95M7C

网友J(2019-03-11):
水电费水电费水电费水电费的说法是

网友K:
引用 网友H:
谢谢,分享,还在搬砖中中0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