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1H模拟量输入输出

楼主(2018-10-06):
大师们,我是小白一枚,谁愿意分享一个CP1H的带4-20MA模拟量输入输出和控制变频器转速,PT100输出4-20MA控制可控硅加热器的完整程序。

网友A:
你去官网下载一份CP1H的编程手册和硬件手册,根据硬件手册做好接线和PLC的设置,根据他们提供的例程,就可以完成模拟量输入输出的编程。遇到不会的指令,就查找编程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