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PLC驱动步进简单正反转

楼主(2018-10-06):
大神们,请问下为啥只能正转,不能反转。PLC24V端接2K电阻到DIR+,分一路接2K电阻到PUL+,Y0端口接PUL-,Y2端口接DIR-.难道我写的有问题,还是接线有毛病。能不能具体解答下,谢谢。

网友A:
首先接线必须要正取,查看步进电机驱动器接线定义,根据你的情况,你属于共阳极接线,参照共阳极接线定义,正确接线。接线正确以后,测量脉冲及方向端电压是不是5V左右。在线或者查看脉冲方向输出口,是否有信号输出。

网友B:
你的方向没有给信号。Y2.你的程序现在是M8000指令一直得电,那你的Y2也是一直得电。

网友C:
脉冲数给负的就可以反转 ,你参数是频率给负的

网友D:
正反转用4个端子试一下。有了结果告诉我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脉冲数给负的就可以反转 ,你参数是频率给负的

这个不对啊

(昨天出去了,没及时回复)捕获.PNG

网友:
引用 网友D:
正反转用4个端子试一下。有了结果告诉我一下

-------------------------1这么做还是不行。

2我觉得吧,Y2一直得电好像有点道理,但是它又不是以上升下降沿启动的,如果一断开的话整段就会停啊。

3另外我测量工作时Y0点位是12V,不工作时为24V(相对于PLC上0V而言)。Y2一直有显示输出,一直24V。我再调下滑动电阻先,电阻调到6K工作时测Y0和0V两端还是12V 左右

网友:
经过反复试,把上图中的Y2接口换成Y1就行了。接其他节点一律无效。还必须共阳极或共阴极。

网友E(2018-11-19):
亲们在获得疑惑解答后,请及时结贴发放积分奖励。同时建议把解决问题经验跟帖更新分享。

真正做到互帮互助,共同进步,永不停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