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控6.1;为什么的温控曲线采集曲线有时候会不显示?

楼主(2018-10-06):
  正常显示

采集曲线不显示

我用的力控6.1的温控曲线,偶尔有时候采集曲线会不显示,但是采集值是有的,大部分时间是没问题的,出了问题,要重启程序才能好,请问是怎么回事?

网友A:
数据库进入了死循环,需要检查电脑硬件和你的组态编写

网友B:
你可以在曲线旁边添加一个当前数值显示,看看当前数值是否有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在曲线旁边添加一个当前数值显示,看看当前数值是否...

当前的采集值是有的,曲线右侧的红字(采集值)就是当前数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据库进入了死循环,需要检查电脑硬件和你的组态编写

我分别在两台电脑上用都出现过,不过一台出现频率高一点(大概10%的几率吧),不是每次都会出现,另一台用了1个月就出现一次。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李东泽 数据库进入了死循环,需要检查电...

电脑系统或者电脑硬件的问题。

网友C:
都是高手啊,我进来学习下!我也遇到过因上位机系统问题造成力控软件卡死和闪退的情况,重装系统之后就解决了,你这个会不会是力控版本太低引起的啊,建议问售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数据...

电脑的问题怎么弄啊?只能重装系统试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李东泽  引用 楼主: 回...

XP系统或者WIN7旗舰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引...

力控6.1 装在WIN7 32位上没有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引...

现在发现其实大多是启动程序后先有这个报错,就会没有红线,根本就和PLC没有通讯了

网友D(2018-11-19):
亲们在获得疑惑解答后,请及时结贴发放积分奖励。同时建议把解决问题经验跟帖更新分享。

真正做到互帮互助,共同进步,永不停步!

网友E: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

FC6支持XP,win7还是用FC7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