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ASD-A2系列伺服驱动器调试记录

楼主(2018-10-06):
我国庆节期间调试一台绕丝机在昨天伺服驱动器还在正常运转,今天早上来了开机就发现点焊Y轴电机无法运转,伺服驱动器报警AL011。这种故障有时候断电重新故障就可以排除,我先断电重启,发现不行,只能查阅说明书AL011报警时台达伺服位置错误说明。

异常原因

异常检查

异常处理

位置检出器接线错误

确认接线是否遵循说明书的建议接线

争取接线

位置检出器松脱

检室驱动器上CN2与位置检出器接头

重新安装

位置检出器接线不良

检查驱动器上的CN2与伺服驱动器电机位置检出器两端接线是否松脱

重新连接接线

位置检出器损坏

电机异常

更换电机

给出这些问题分析,我总结为三点,一、驱动器的损坏,二、电机损坏,三、驱动器CN2插头松动或者接线错误。我采用了两种方法进行排除故障:

第一种方法,我直接采用排除法,因为我们这天设备的伺服驱动器比较多,而且型号和电机大部分都一样,把X轴的驱动器和Y轴的驱动器电机互换了(同型号,同容量的伺服电机才可以互换)。发现Y轴伺服电机的线更换到X轴伺服驱动器上,也报警AL011,但是X轴的伺服电机线换到Y轴是上没有问题,初步确认了伺服驱动器没有问题,怀疑可能是电机和驱动器CN2插头有问题。电机更换起来比较麻烦,

我采用第二种办法,测量分析方法,采用这种方法必须知道伺服驱动器CN2插头接线方式,

伺服驱动器编码器一般都是采用专用的线,颜色也都是和说明书匹配的,不匹配也不怕,直接从驱动器CN2插头处去看焊接的端子号,用万用表分别测量电机接头边的信号,首先测量5V电压,测量AB是否有电压(5V)。测量结果发现没有5V电压,拆卸CN2插头发现,1315脚焊接处脱开,重新焊接故障排除。设备正常运转。

网友A:
拍照 找供应商 卖的什么破线

网友B:
假期值守,

网友C:
估计供应商找外协做的电缆,便宜,以次充好,想多赚点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拍照 找供应商 卖的什么破线

哎,水比较深,采购部的领导是老板的亲戚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估计供应商找外协做的电缆,便宜,以次充好,想多赚点钱

这个可以有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