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D仿真参数输入失败

楼主(2018-10-07):
不显示参数,各位大神是什么原因,小弟在这里谢过了!

网友A:
是不是输入的值不符合规范。

网友B:
没有参数输入权限,输入的参数不是实数类型,参数值超限位等等都可能导致该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参数输入权限,输入的参数不是实数类型,参数值超限位...

我觉得没关联上,或者PID还是没配置好。网上下的工程,你有配置好的截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