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能提供一份AM03的手册吗?

楼主(2018-10-07):
请大家提供一份AM03的手册。

谢谢。

楼主:
A.4.3  EM AM03  和 EM AM06  模拟量输入/ / 输出模块规范

表格 A- 103 常规规范

技术数据 EM 2  点模拟量输入 /1

点模拟量输出 (AM03)

EM 4  点模拟量输入 /2  点模拟量输出

(AM06)

产品编号  6ES7288-3AM03-0AA0  6ES7288-3AM06-0AA0

尺寸 W x H x D (mm)  45 x 100 x 81  45 x 100 x 81

重量  172 g  173.4 g

功耗  1.1 W(无负载)  2.0 W(无负载)

电流消耗(SM 总线)  60 mA  80 mA

电流消耗 (24 V DC)  30 mA(无负载)  60 mA(无负载)

50 mA(每个通道存在 20 mA

负载)

100 mA(每个通道存在 20 mA

负载)

技术规范

A.4 模拟量输入和输出扩展模块 (EM)

S7-200 SMART

834 系统手册, V2.3, 07/2017, A5E03822234-AF

表格 A- 104 模拟量输入

型号 EM 2  点模拟量输入 /1

点模拟量输出 (AM03)

EM 4  点模拟量输入 /2  点模拟量输出

(AM06)

输入点数  2  4

类型  电压或电流(差动):可 2

个选为一组

电压或电流(差动):可 2

个选为一组

范围  ±10 V、±5 V、±2.5 V 或 0 到 20

mA

±10 V、±5 V、±2.5 V 或 0 到 20 mA

满量程范围(数据字)  -27,648 到 27,648  -27,648 到 27,648

过冲/下冲范围

(数据字)

电压:27,649 到 32,511/-27,649 到

-32,512 电流:27,649 到 32,511/-

4,864 到 0

电压:27,649 到 32,511/-27,649 到 -

32,512

电流:27,649 到 32,511/-4,864 到 0

上溢/下溢(数据字)  电压:32,512 到 32,767/-32,513 到

-32,768 电流:32,512 到 32,767/-

4,865 到 -32,768

电压:32,512 到 32,767/-32,513 到 -

32,768

电流:32,512 到 32,767/-4,865 到 -

32,768

分辨率  电压模式:12 位 + 符号

电流模式:12 位

电压模式:12 位 + 符号

电流模式:12 位

最大耐压/耐流  ±35 V/±40 mA  ±35 V/±40 mA

平滑化  无、弱、中或强  无、弱、中或强

噪声抑制  400、60、50 或 10 Hz  400、60、50 或 10 Hz

输入阻抗  ≥9 M Ω  ≥9 M Ω

隔离(现场侧与逻辑侧)  无  无

精度(25 °C/0 到 55 °C)  电压模式:满量程的 ±0.1%/±0.2%

电流模式:满量程的 ±0.2%/±0.3%

电压模式:满量程的 ±0.1%/±0.2%

电流模式:满量程的 ±0.2%/±0.3%

模数转换时间  625 μs(400 Hz 抑制)  625 μs(400 Hz 抑制)

共模抑制  40 dB,DC 到 60 Hz  40 dB,DC 到 60 Hz

工作信号范围  信号加共模电压必须小于 +12 V

且大于 -12 V

信号加共模电压必须小于 +12 V

且大于 -12 V

电缆长度(最大值),以米

为单位

100 m 屏蔽双绞线  100 m 屏蔽双绞线

技术规范

A.4 模拟量输入和输出扩展模块 (EM)

S7-200 SMART

系统手册, V2.3, 07/2017, A5E03822234-AF  835

表格 A- 105 模拟量输出

技术数据 EM 2  点模拟量输入 /1

点模拟量输出 (AM03)

EM 4  点模拟量输入 /2  点模拟量输出

(AM06)

输出点数  1  2

类型  电压或电流  电压或电流

范围  ±10 V 或 0 到 20 mA  ±10 V 或 0 到 20 mA

分辨率  电压模式:11 位 + 符号

电流模式:11 位

电压模式:11 位 + 符号

电流模式:11 位

满量程范围(数据字)  电压:-27,648 到 27,648

电流:0 到 27,648

电压:-27,648 到 27,648

电流:0 到 27,648

精度(25 °C/0 到 55 °C)  满量程的 ±0.5%/±1.0%  满量程的 ±0.5%/±1.0%

稳定时间(新值的 95%)  电压:300 μs (R),750 μs (1 uF)

电流:600 μs (1 mH),2 ms (10

mH)

电压:300 μs (R),750 μs (1 uF)

电流:600 μs (1 mH),2 ms (10 mH)

负载阻抗  电压 :≥ 1000 Ω

电流:≤ 500 Ω

电压 :≥ 1000 Ω

电流:≤ 500 Ω

STOP 模式下的输出行为  上一个值或替换值(默认值为 0)  上一个值或替换值(默认值为 0)

隔离(现场侧与逻辑侧)  无  无

电缆长度(最大值),以米

为单位

100 m 屏蔽双绞线  100 m 屏蔽双绞线

表格 A- 106 诊断

型号 E E M 2  点模拟量输入 /1  点模拟量输出

(AM03)

EM 4  点模拟量输入 /2  点模拟量输出

(AM06)

上溢/下溢  有  有

对地短路(仅限电压模式)  有  有

断路(仅限电流模式)  有  有

24 V DC 低压  有  有

技术规范

A.4 模拟量输入和输出扩展模块 (EM)

S7-200 SMART

836 系统手册, V2.3, 07/2017, A5E03822234-AF

EM AM03  接线电流变送器

接线电流变送器可用作 2 线制变送器和 4 线制变送器,如下图所示。

表格 A- 107 EM AM03 2 点模拟量输入/1 点模拟量输出 (6ES7288-3AM03-0AA) 和 EM AM06

4 点模拟量输入/2 点模拟量输出 (6ES7288-3AM06-0AA0) 的接线图

EM AM03 2  点模拟量输入 /1  点模拟量输出

(6ES7288- - 3AM03- - 0AA0)

EM AM06 4  点模拟量输入 /2  点模拟量输出

(6ES7288- - 3AM06- - 0AA0)

注:连接器必须镀金。有关产品编号,请参见附录 F“备件和其它硬件”。

技术规范

A.4 模拟量输入和输出扩展模块 (EM)

S7-200 SMART

系统手册, V2.3, 07/2017, A5E03822234-AF  837

表格 A- 108 AM03 2 点模拟量输入/1 点模拟量输出 (6ES7288-3AM03-0AA0)

的连接器引脚位置

引脚 X10 (镀金) X11 (镀金) X12 (镀金)

1  L+/24 V DC  无连接  无连接

2  M/24 V DC  无连接  无连接

3  功能性接地  无连接  无连接

4  无连接  AI 0+  无连接

5  无连接  AI 0-  无连接

6  无连接  AI 1+  AQ 0M

7  无连接  AI 1-  AQ 0

表格 A- 109 AM06 4 点模拟量输入/2 点模拟量输出 (6ES7288-3AM06-0AA0) 的连接器引脚位置

引脚 X10 (镀金) X11 (镀金) X12 (镀金)

1  L+/24 V DC  无连接  无连接

2  M/24 V DC  无连接  无连接

3  功能性接地  无连接  无连接

4  AI 0+  AI 2+  AQ 0M

5  AI 0-  AI 2-  AQ 0

6  AI 1+  A1 3+  AQ 1M

7  AI 1-  A1 3-  AQ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