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为什么安川电机的电缆和文档上不一样?

楼主(2018-10-07):
电机型号sgm7j-02AFC6S

文档上显示的是电机连接伺服单元侧都是3个冷接头加一个压接端子。可是我买的电机伺服单元侧为什么是那种一体的白色方形四孔的压接头?

网友A:
上图,我们好帮你分析

网友B:
有时候是厂家找外协厂家制作的,估计也是为了省成本,原装的比较贵。也有可能你买到的是二手产品。

网友C:
估计是二手的吧

网友D:
直接找供应商问

网友E:
直接找供应商问问

网友F:
估计也是为了省成本直接找供应商问

网友G:
MAST里面没有添加MYPOU Mypou1导致的

嫑忈。刘三省

网友:
上图,我们好帮你分析,我是专业做伺服线缆这一块的   我181734888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