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用博途,请高手帮忙看看这个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8-10-07):
用博途V13 打开1200项目的时候,提示以上信息,麻烦懂的兄弟帮忙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A:
软件安装不完全,需要到官网下载软件继续安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软件安装不完全,需要到官网下载软件继续安装!

谢谢!是全部重新安装还是一部分?

网友B:
V13和V13 SP1明显两个版本么,使用你的博图的TotallyIntegratedAutomationUpdater进行升级。

楼主:
引用 网友B:
V13和V13 SP1明显两个版本么,使用你的博图的T...

谢谢!

网友C:
软件版本过低,不能打开高版本程序

网友D:
你需要升级安装V13 sp1

网友E:
装V14,不要装V13了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兄台!

网友F(2019-01-29):
有道理,无论什么软件,低版本的打开不了高版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