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218怎么编程

楼主(2018-10-07):
为什么PLC上I4灯亮时监视没有执行  Q4也不输出 请大神们赐教

网友A:
任务配置 MAST 里面没有添加MYPOU Mypou1 把,不在任务里面添加不会执行的

网友B:
别的写程序在里面可以当做一个池子,需要就直接在主任务里面调用,其实就是类似西门子300里面的主程序,需要把运行的程序写在主程序里面才能运行。

网友C:
因为没有调用数据,需要调用

网友D:
MAST里面没有添加MYPOU Mypou1导致的

网友E(2018-11-19):
亲们在获得疑惑解答后,请及时结贴发放积分奖励。同时建议把解决问题经验跟帖更新分享。

真正做到互帮互助,共同进步,永不停步!

网友F:
各位大神,TM218用啥软件编程啊?我用4.2的,连PLC都连接不上!

网友G:
谢谢分享!终于找到解决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