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位计显示满刻度,实际没有,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8-10-07):
今日在现场发生一件事,一台磁浮子液位计量程0.4---2.4米,4--20MA电流输出,使用中现场实际显示为1.8米,但输出电流值是20MA,实际显示是对的,输出电流值不准。但是系统停电后重启,输出电流又恢复正常。请问各位这是怎么回事,盼告知,谢谢!!!

网友A:
是不是需要迁移

网友B:
一般这种可以0点和满量程校正的

网友C:
走火入魔神经病犯喽。

鉴定完毕。

.

网友D:
这种情况有可能是液位传感器供电电源电压不稳定造成的,有些传感器如果异常就会出现满量程输出,这种满量程输出实际是一种报警状态。只要出现满量程或者没有输出,要针对液位传感器现场重点排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