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的485通讯

楼主(2018-10-08):
请教三菱FX3U与F800变频器的485通讯,谢谢!

网友A:
看变频器手册,找到其中通讯寄存器对应的含义,比如电流,电压,频率,设定等等。然后设置变频器通讯地址,波特率等等。然后再看PLC编程手册,找到对应的发送接收指令,就可以。这是以modbus为例子。

网友B:
三菱PLC FX3U Modbus通讯可以有两种途径:1 安装Modbus通讯模块,然后直接调用ADPRW指令即可实现数据读写,特点:使用方便,非常简洁易上手,缺点:通讯模块比较贵。2安装串口通讯板,自己写Modbus协议,用到收发指令,特点:不易上手,但是便宜。

网友C:
如果变频器数量多,可以整个网关就方便了

网友D:
变频器有通讯手册,只要变频器通信参数和PLC这边参数匹配一样,然后根据变频器参数发送对应数据即可,都是标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菱PLC FX3U Modbus通讯可以有两种途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变频器有通讯手册,只要变频器通信参数和PLC这边参数匹...

OK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变频器数量多,可以整个网关就方便了

学习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变频器手册,找到其中通讯寄存器对应的含义,比如电流,...

THS

网友E:
FX3U系列PLC和F800变频器通信可以:

1、PLC加FX3U-485ADP-MB模块后使用ADPRW指令和F800变频器通信;

2、PLC加FX3U-485BD模块后使用RS指令自己编写程序实现和F800变频器通信。

网友F:
学习了!实践经验是很宝贵的,感谢分享。

网友G:
学习 学习 理论实践很重要   谢谢分享

网友H:
手册都有专门对应的通讯章节

网友I: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J(2018-11-19):
亲们在获得疑惑解答后,请及时结贴发放积分奖励。同时建议把解决问题经验跟帖更新分享。

真正做到互帮互助,共同进步,永不停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