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那科oi-MF系统

楼主(2018-10-08):
龙门双驱雕铣机,法那科oi-MF系统,阿尔法电机,现在问题是:机床启动时打表同步轴正方向走动10丝,停下就回0,反方向同样走动10丝,停下就回0,加工工件没什么问题,这个是怎么回事?

楼主:
有打赏,但微信绑定不了,能告诉我具体问题,微信转账

网友A:
回复内容:绑定微信时提示您什么信息呢?

引用 楼主:
有打赏,但微信绑定不了,能告诉我具体问题,微信转账

楼主:
微信图片_20181008135022.png二维码不显示,我试过好几次了

网友B:
机床应该是没有全闭环光栅尺的吧,应该是1851丝杠间隙补偿正反补偿参数过头了吧?检测方法,用千分表,用脉冲手摇步进um挡测试。还有机床是用SERVO GUIDE调整过的,只要加工园轴电机换向时没有间隙缺口,说明机床调整正常,加工精度准确,就不应该再去调整,因为软件调整的与人工目测调整不一样,你可能觉得有点怪异,实际是正常的而且精度要比人工调整精度要高,要看实际的加工精度。雕铣机要求就是换向无接纹,不同于一般金属加工机床。它的精度决定于空间立体精度都是用软件调整精度的,而且加工用的程序也由软件生成。所以人工目测单轴调节精度不能精确控制立体空间精度,请不要任意调节,注重的是实际空间加工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