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器常见故障处理

楼主(2018-10-08):
 外观上看,爆开的,膨胀起来的,基本就是坏的。用万用表量,短路,开路的就是坏的。再难点的就是要打电压,特别是独石的电容,有的稍微加点电压就短路的。

1、电容器的常见故障当发现电容器的下列情况之一时应立即切断电源:

   (1)电容器外壳膨胀或漏油。

   (2)电容器内部声音异常。

 (3)套管破裂,发生闪络有为花。

 (4)外壳温升高于55℃以上示温片脱落。

2、电容器的故障处理

    (1)当电容器爆炸着火时,就立即断开电源,并用砂子和干式灭火器灭火。

 (2)电容器的断路跳闸,而分路保险未断,应先对电容器放电三分钟后,再检查断路器电流互感器电力电缆及电容器外部等。若未发现异常,则可能是由于外部故障母线电压波动所致。经检查后,可以试投;否则,应进一步对保护全面的通电试验。通过以上的检查、试验,若仍找不出原因,则需按制度办事工电容器逐渐进行试验。未查明原因之前,不得试投。

 (3)当电容器的保险熔断时,应向调度汇报,待取得同意后再拉开电容器的断路器。切断电源对其进行放电,先进行外部检查,如套管的外部有无闪络痕迹,外壳是否变形,漏油及接地装置有无短路现象等,并摇测极间及极对地的绝缘电阻值,如未发现故障现象,可换好保险后投入。如送电后保险仍熔断,则应退出故障电容器,而恢复对其余部分送电。如果在保险熔断的同时,断路器也跳闸,此时不可强送。须待上述检查完毕换好保险后再投入。

3、处理故障电容器时的安全事项

    处理故障电容器应在断开电容器的断路器,拉开断路器两侧的隔离开关,并对电容器组放电后进行。电容器组经放电电阻、放电变压器或放电电压互感器放电之后,由于部分残余电荷一时放不尽应将接地的接地端固定好,再用接地棒多次对电容器放电直至无火花及放电声为止,然后将接地卡子固定好。

 由于故障电容器可能发生引线接触不良,内部断线或保险熔断等现象,因此仍可能有部分电荷未放出来,所以检修人员在接触故障电容器以前,还应戴上绝缘手套,用短路线将故障电容器的两极短接,还应单独进行放电。欧姆龙一级代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