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器常见故障测试方法

楼主(2018-10-08):
电容器常见的故障有断线、短路、漏电和失效等。

    (1)电容量的判别:置万用表的电阻挡R×1K或R×10K挡,将两表笔分别接触电容器的两极,若表头指针迅速正向摆动一个角度,而后逐渐复原,回到起始位置。然后互换两表笔,再接触电容器的两极,表头指针又正向偏转,且转角比前次更大,而后逐渐复原并返回起始位置,表明电容器完好。指针偏转角度越大,复原的速度越慢,说明电容器越大。

    (2)漏电:万用表(R×1K挡)。稳定时指针的指示值为电容器的绝缘电阻,某值一般为几百至几千兆欧,阻值越大,表明电容器的绝缘性能越好。

    (3)短路:如万用表指针摆至满刻度,即R=0处,而不返回,表明电容器内部已短路。

    (4)断线:将万用表两表笔接触电容器电极时,指针一点都不偏转,调换表笔仍不偏转,表明电容器已断线。

    (5)电解电容器极性判别:用万用表R×1K电阻挡先测一次两极间的绝缘电阻,然后将两表笔调换,再测一次绝缘电阻,两次测量中阻值较大一次黑(正)表笔所接电极为正极或阻值较小的一次红(负)表笔接的为正极。对于耐压较低电解电容器,勿随意使用R×10K电阻挡,以免造成电解电容器击穿。

    注意事项:

    (1)从电路中拆下的电容器要进行短接放电,以免极板上残存的电荷放电时损坏仪表或影响人身安全。

    (2)测试时两手勿接触表笔的导体部分,以免人体电阻介入而影响测量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