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极管的选配方法

楼主(2018-10-08):
更换二极管时尽可能地用同型号的二极管更换。选配二极管时主要注意以下几点

   1.对于进口二极管,先查手册,如无进口的,选用国产二极管来代替,也可以根据二极管在电路中的作用以及主要参数要求,先用参数相近的二极管代替。

   2.不同用途的二极管不宜代用,硅二极管和锗二极管也不能互相代用。

   3.整流二极管主要考虑最大整流电流和最高反向工作电压两个参数

   4.当代用的二极管接入电路再度损坏时,考虑是否是代用的二极管型号不对,还要考虑二极管所在的电路是否还存在其它故障。

   5.当代用二极管接入电路后,工作性能不好,应考虑所用二极管是否能满足电路的使用要求,同时也应考虑电路中是否还有其他故障。

网友A:
国产的跟进口的有多大差别?

网友B:
二极管主要考虑三个指标:反向电压、最大电流、频率(反向恢复时间)。做低电压整流,选用结压降小的肖特基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