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伺服做垂直轴转矩控制

楼主(2018-10-08):
工控菜鸟,松下伺服带垂直轴从悬空下降到接触作业点,并给作业点一个恒定的力;直接用转矩控制时由于重力作用,速度限制不起作用,各位大咖有没有好办法推荐推荐。。。。

网友A:
首先你得选一个转矩较大的电机,至少能抵抗负载带来的重力影响,其次就是采用恒转矩控制时,需要把重力带来的影响考虑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