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加工中心有夹紧工具时会发生什么?

楼主(2018-10-08):
   高速精雕机配有刀具库和自动换刀装置,使得这种加工设备具有较高的自动加工能力。刀具库系统是高速精雕机中最频繁的运动部件。特别是当工件的加工内容较多时,需要频繁更换刀具,以实现不同工艺的加工。
   因此,使用后长时间不能避免夹子现象。一般来说,工具被卡住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工具没有被拔出,另一个是工具已经被拔出而不改变工具。高速加工中心是高度自动化的加工设备,对于初学者来说,由于操作不熟练或参数设置错误,很容易发生碰撞、刀伤、碰撞等恶性事故。这一事故很可能导致错误的刀具更换原点。开始时,当刀具更换时,刀具臂被拔出,刀具出现异常声音。长期以来,刀具臂会受到严重损坏,造成刀库刀具的损坏。

注意高速精雕机切削刀具时应注意的几点

   1、只有当主轴返回到机床的零点或换刀点时,主轴上的工具才能被加载到工具库中,或者工具库中的工具才能被调整到主轴上。
   2、加载到工具库中的工具必须与加工程序中的刀具编号一一对应。否则,机床和加工部件将受到严重损坏。
   3、换刀时,刀轴上的刀具不能用刀号重复。

应该如何检查高速精雕机刀具?

   我们将简单地分享以下几点:
   首先,松开工具库的电动机上的制动装置,用活动扳手转动电机的外六边形,其转动方向应与刀臂卡住的方向相同,必须让从高速加工中心的主轴上切换刀具本体;
   第二,在高速加工中心。当刀臂脱离主轴时,如果高速加工中心主轴有刀,则应听到空气泄漏。这是主轴松开的时候。此时,刀具臂已经转动,直到刀臂完成了完整的换刀动作。看一下工具库面板上的指示器,看看中间指示器是否打开。一般来说,灯具的中间是刀臂在原有位置的指示灯,如果不开启,表明原有位置不正确,可以彻底检查和排除。
   第三,在消除刀具卡死故障后,刀臂的电机制动装置应回到原来的位置,然后高速加工中心在MDI状态下进行换刀动作,看是否正常。如果条件允许,最好检查所有使用的工具并以安全的方式处理它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