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精雕机刀库常见故障解析

楼主(2018-10-08):
首先,根据故障分析与诊断的报警信号:从故障现象判断,这种现象的发生可能与下列两种情况有关
   1、可以控制工具库气缸行程开关的向上运动;
   2、可以连接工具库上行行程开关连接,因为长时间使用会导致线路老化,导致信号中断。
   首先检查控制刀匣上的气缸行程开关,开关正常工作。
   其次,使用万用表对开关与控制板之间的连接进行J1B插头的检测。连接号码89是正常的,这表明故障与跳闸开关和连接无关。根据经验,它也可以是带有J1B插头的CNC板。采用J1A插头的数控板进行调整(两板相同),仍存在故障,可消除数控控制板的问题。结合以往的故障现象和维修经验,我们采用了一条新的信号线直接连接到上行跳闸开关,另一端直接连接到离J1B插头最近的号码是89端子板,在试验机31和38告警不再显示后,机器恢复正常。试验证实,机床的报警是由信号线的问题引起的。更换新的信号线,报警消失,机器工作正常。最后,根据原因分析找到相应的解决方案:
   在刀库中有两个端子带有多个板,两个端子通过信号线连接。两个端子板之间的信号线经常随着刀架来回移动,导致信号线磨损和老化,导致信号电路断开或虚拟连接。在更换新的信号线后,自动消除故障。在此故障之后,我们意识到经常在高速机床上运动的部件,无论是机械部件还是连接线,由于长期的运动,都容易磨损和撕裂,从而导致故障。在今后的维修中,首先要注意对这些部件的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