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电容器组运行中常见故障和处理方法

楼主(2018-10-09):
高压电容器组运行中常见故障相信大家从一些文章中都看见了故障的问题,也有人是从一些操作中明白故障的源头。面对高压电容器组故障有什么解决方法呢,这就是本文的目的了。详细的为你解说高压电容器组的故障以及处理方法。

1炸,喷油:

多发生在没有安装内部保护元件的高压电容器组,原因是内部发生相间短路或相对外壳击穿。

处理可安装内部保护元件,使电容器在发生炸前从电网中切除;也可以用熔断器对单台电容器进行保护;

2异常响声:

运行中的电容器有稳定均匀,不太大的交流声是正常的;若出现“滋滋”声或“沽沽”声,一般为内部局部放电,“沽沽”声一般为内部绝缘崩溃的前兆。

应加强巡视,发现异常响声应立即停止运行,并查找原因或更换。

3发热:

原因:街头螺丝松动引起虚接而发热;投切频繁,反复受浪涌电流的影响而发热;长期过电压,过负荷而发热;环境温度高,设计不合理,通风不合理引起发热;

处理办法:停电检修时拧紧螺丝;运行中不要反复投切电容器;调换成额定电压高和额定容量大一点的电容器;改善通风条件,增大电容器之间的安装距离;

3漏油,渗油

原因:搬运不当,使瓷套管与外壳接触地方出现裂纹瓷套管裂纹,碰伤;安装不当,拧紧螺丝时,用力过猛,造成焊接处损伤;元件质量问题,本身存在裂纹;投用后温度变化大内压增加,出现或加重渗漏;保养不当,漆皮脱落,生锈引起渗漏;处理应加强保养,注意调节运行中电容器的温度或者更换新设备;瓷瓶表面爬电,闪络:

原因是表面污秽,在天气较差和内外过电压的影响下易发生;应经常清扫,保持表面干净;在脏污严重的地区应采防污措施。

4肚胀:

原因:使用期间已过或本身质量问题;内部局部放电或过电压,过电流;

处理方法:应加强巡视,发现肚胀应将压使用或退出更换。

这些都是我们在使用高压电容器运行中会遇到的问题,只要找出问题的根源解决就很简单了。在使用前我们都要注意,例如一些外形破裂,测量不过关的电容器就请勿投入使用,避免造成不必要的麻烦。

关键词:高压电容器,电容器

摘要:运行中的电容器有稳定均匀,不太大的交流声是正常的;若出现“滋滋”声或“沽沽”声,一般为内部局部放电,“沽沽”声一般为内部绝缘崩溃的前兆。应加强巡视,发现异常响声应立即停止运行,并查找原因或更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