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摇脉冲发生器与三菱FXPLC控制伺服

楼主(2018-10-09):
用一台三菱FX PLC外加一个手摇的AB相脉冲发生器,来控制伺服电机,手摇脉冲发生器摇动从AB读出的数值会跟着变化,现在的问题是三菱没有可变脉冲输出指令,可变速脉冲输出指令可以满足正常运行,但是手摇产生的脉冲就不起作用了,有没有好的方法可以将手轮产生的脉冲持续不断的通过指令来控制伺服动作?还要求能根据脉冲的数量大小改变方向

网友A:
脉冲发生器可以的啊,怎么会不行你的PLC是那个型号

网友B:
需要用到高速计数输入和高速脉冲输出点,看看说明书是否用对了!

网友C:
脉冲发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需要用到高速计数输入和高速脉冲输出点,看看说明书是否用对了!

AB相就是接入的高速计数输入,我是想通过高速计数器读取的脉冲数来达到持续控制伺服,比如手轮顺时针转动得来的脉冲数可以控制伺服,再反向转动手轮脉冲数减少,伺服可以有相应的动作,通过脉冲的大小来控制伺服

楼主:
引用 网友C:
脉冲发生器

手轮是自带脉冲发生器的  通过AB相高速计数输入接入PLC ,高速计数器得来的数值 再通过PLC定位指令控制伺服,现在的问题是不能达到用脉冲数量持续控制的要求,只能用可变速脉冲输出指令PLSV代替  我想用改变脉冲数的方式

网友D:
可否给个邮箱地址?看过视频之后你认为满意,直接给……,发程序。

有意者都可。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否给个邮箱地址?看过视频之后你认为满意,直接给……,...

707982812@qq.com

网友D:
楼主。谈不拢也给个信息,我就不等你了。

网友E:
手轮直接 接入伺服的脉冲接收口啊,为什么要经过PLC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手轮直接 接入伺服的脉冲接收口啊,为什么要经过PLC呢

我现在需要的是手轮和PLC都能控制伺服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谈不拢也给个信息,我就不等你了。

------------------------不用等了

网友F(2018-11-19):
亲们在获得疑惑解答后,请及时结贴发放积分奖励。同时建议把解决问题经验跟帖更新分享。

真正做到互帮互助,共同进步,永不停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