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与逆变器的区别

楼主(2018-10-09):
  变频器集成了高压大功率晶体管技术和电子控制技术,成为独立的传动元件。变频器的作用是改变交流电机供电的频率和幅值,因而改变其运动磁场的周期,达到控制电动机转速的目的。变频器不仅要将直流电源逆变为交流供电,更需要先将交流电源连续整流为直流电源。逆变器是把直流电源转换成交流电源,简单的说,逆变器只是变频器的输出部分。

  变频器简介

  变频器(Variable-frequencyDrive,VFD)是应用变频技术与微电子技术,通过改变电机工作电源频率方式来控制交流电动机的电力控制设备。变频器主要由整流(交流变直流)、滤波、逆变(直流变交流)、制动单元、驱动单元、检测单元微处理单元等组成。变频器靠内部IGBT的开断来调整输出电源的电压和频率,根据电机的实际需要来提供其所需要的电源电压,进而达到节能、调速的目的,另外,变频器还有很多的保护功能,如过流、过压、过载保护等等。随着工业自动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变频器也得到了非常广泛的应用。

  逆变器简介

  逆变器是把直流电能(电池、蓄电瓶)转变成交流电(一般为220V,50Hz正弦波)。它由逆变桥、控制逻辑和滤波电路组成。广泛适用于空调、家庭影院、电动砂轮、电动工具、缝纫机、DVD、VCD、电脑、电视、洗衣机、抽油烟机、冰箱,录像机、按摩器、风扇、照明等。

  变频器和逆变器的区别

  区别一:

  逆变器是一种用来将直流电变成交流电的部件。

  变频器是一种用来改变交流电频率的部件。

  区别二:

  逆变器是把直流电能(电池、蓄电瓶)转变成交流电(一般为220V,50Hz正弦波),频率也可调节;

  变频器将输入的交流电转换为所需频率的交流电输出;其原理有“交-直-交”或者“交-交”,“交-直-交”形式比较多见。“交-直-交”先将交流电转换为直流,再将直流转为交流,也就是“整流+逆变”

  区别三:

  变频器要有调整频率的部分,而逆变器只要有固定的输出频率就可以了。

网友A:
这两个还能有什么共同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