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做好超声波模具的设计和生产?

楼主(2018-10-09):
  很多人以为超声波模具和生产时很简单的事情,因为他们误以为模具不太设计技术层面,单有一个外形完好的模具就能进行生产和焊接。现在我可以严肃的告诉你,这是一个非常错误的想法,以后不要轻易地被误导。因为如果一个焊头未经过调谐(调节频率)和一个加工不规范就被使用的话会影响到整个的焊接效果,有的还会损坏掉换能器或者发生器,这样一来生产就会变成巨大的亏损。

  超声波模具是需要技术深度的一个环节,只有经过严格的标准和反复的测试才能生产出高质量的焊头,使焊头和模具的匹配度更接近完美,从而实现完美焊接。

  关于模具的点有几个,我们可以先了解一下:

  1.模具频率参数,任何的超声波焊接机都有一个中心的频率,一般都是由换能器、变幅杆和焊头的机械共振频率决定,发生器的频率是根据机械共振频率来进行调整以达成一致并使焊头工作保持谐振状态,每一个部份都设计成一个半波长的谐振体。

  制作每一个焊头都会对谐振频率作调整,要求做到谐振频率与设计频率误差小于0.1KHZ。

  2.模具的振幅参数:需要焊接的材料振幅是一个关键参数,温度过高会使原材料烧焦甚至导致结构破坏,强度变差,温度达不到就无法溶化塑胶,那就等于熔接不上。换能器输出的振幅是不尽相同的,经过适配不同变比的变幅杆及焊头,能够校正焊头的工作振幅以符合要求,变幅杆及焊头的变比同变幅杆及焊头的形状,前后面积比等因素有关,形状的话有类似于:指数型变幅、函数型变幅、阶梯型变幅等,对变比影响很大,前后面积比与总变比成正比。选用不同品牌的超声波焊接机的时候,最好就是按已工作的焊头比例去制作,既简单又能保障振幅参数的稳定。

  3.焊头的加工精度因为工作于高频振动情况下,要尽量保持一个对称设计,以避免声波传递的不对称性导致的不均衡应力及横向振动,不均衡振动能导致焊头发热及断裂。不同的行业应用超声波焊接的时候对加工的精度也是不一样的 ,比如锂离子电池、金箔等加工精度就很高,随意好的超声波焊接厂商都采用数控设备作为加工设备,以保证加工的精度是符合要求的。

  4.振动节点焊头和变幅杆:均被设计为一个工作频率的半波长谐振体,在工作状态下,两个端面的振幅最大,应力最小,而相当于中间位置的节点振幅为零,应力最大。节点位置一般设计为固定位,但通常的固定位设计时厚度要大于3mm,或者是凹槽固定,所以固定位并不是一定为零振幅,这样就会引致一些叫声和一部分的能量损失,对于叫声通常用橡胶圈同其他部件隔离,或采用隔声材料进行屏蔽,能量损失在设计振幅参数时予以考虑。

  焊头和模具的主要讲究以上几点,另外就是影响模具的几个因素,顺便也给大家讲一讲。我们都知道模具是有使用期限的,也就是使用寿命。

  第一就是焊头的材料,铝镁合金:

  1.2024T651:一般使用与 HORN 制造,轫性佳,热传导性强,硬度适中,用于一般塑料制品。

  2.6061T651:使用于较低出力之 HORN 制造,轫性佳,质较软

  3.7075T651:使用于振动系统及 Horn 制造,该材料具有极高的机械屈服强度,硬度高,超声波热传导性强,是理想的超声波模具制造材料。

  其二就是钛合金:多用于连续发振的机种,韧性比较高,热传导效果好,硬度高,但是价格比较昂贵。

  第三种就是硬质铝合金,国产的材料,多用于普通铝材加工,热传导低,价格便宜,但是对超声波机械损耗会比较高。、

  另外就是工艺材料方面,超声波焊接要求金属材料柔顺性好,这样声波传递过程中机械损耗也会降低。所以一般都会采用铝合金或者钛合金。超声波模具的寿命很大程度取决于材料,这也是焊接产品效果的关键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