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台达PLC高速计数器不准怎么回事?

楼主(2018-10-09):
新的台达PLC外接编码器测量行走电机走过的距离,编码器AB两相输入。PLC使用高速计数器C233的时候,计数测量是准的,当使用其他的高速计数器时就不准,是什么原因?编码器输入接线都对的。两个PLC都有同样的问题。

PLC型号为DVP32ES200

网友A:
多了还是少了?有规律吗?

网友B:
截图上传你的程序,让大家给你分析一下

另外你说的这种可能不应该啊,应该是设置有问题,或者用重复了,

网友C:
觉得台达PLC手册上面的解释很多都有点乱,含糊不清的样子,最好的办法就是通过测试,还有就是类比其他PLC方法,台达PLC可能端口不对应,或者缺少哪里的设置都有可能不正确的情况

网友D:
截图你的程序,有空给你分析一下

正常不会出现啊,多做测试,

楼主:
222.png程序是这样的,设置为2倍频,编码器安装在变频电机后面

楼主:
有没有可能是用了假冒的

网友E:
软件计数器会消耗大量的资源,建议使用硬件计数器试一下。

另外你说的不准确具体是什么含义,详细些。

网友F:
多测几便试试

网友G:
换个X点,就应该可以了哇?高速有点限制的哇?

网友H:
引用 楼主:
程序是这样的,设置为2倍频,编码器安装在变频电机后面

这个在向导里面就自己生成高速计数器程序,不用自己编写的,还有就是你说这个应该是因为扫描周期引起的。

网友I(2018-11-19):
亲们在获得疑惑解答后,请及时结贴发放积分奖励。同时建议把解决问题经验跟帖更新分享。

真正做到互帮互助,共同进步,永不停步!

网友J:
截图你的程序

网友J:
给你分析一下

网友J:
正常不会出现

网友J:
多做一下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