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始终无输出原因和解决办法

楼主(2018-10-09):
一、开关电源始终无电压输出的原因

这种情况是由于开关电源不产生振荡,进一步证明的方法是:测量开关电源整流滤波电容器关断后的电压,如果300V后缓慢关断,则表明开关电源不产生振荡,开关电源不振荡的原因是:

1.开关管收集器没有足够的工作电压.

2.开关管的基极没有启动电压。

3.开关管正反馈电路元件故障。

4.检修方法与步骤

1.检查交流220 V输入电路和整流滤波电路,如果收集器电压正常,检查开关管b极电压。

2.测量开关晶体管B电极的电压或在关机瞬间,使用指针万用表R x 1欧块,黑笔B电极,红笔整流滤波电容器负极(热地),听电源启动声音,表示电源已接通。振荡电路正常,只有启动电压不足,是启动电阻开路或铜皮断裂。没有声音开始,测试后是结,迅速将表电压,测量是否c电压快速释放,若是,说明开关管及其放电电路正常,正反馈电路存在反馈电阻、电容、递归二极管、正反馈绕组及其开关管故障等故障。如果C极电压不释放,则表明开关管及其电路存在开路故障或B极短路接地故障。

二、瞬时输出电压开关电源故障排除技能

  1、瞬间有电压输出故障原因

开关电源在电源开始时振荡,但由于过电压和过电流保护而停止工作,或者开关接口电路在开始时被打开,但随着CPU间隙的结束,它被转移到待机状态。

  其原因有:

1.开关电源使高压输出产生保护和停止振动。

2.负载流引起的过电流保护动作。

3.保护电路本身操作错误。

4.遥控系统由于故障而执行待机指令。

其中2、3、4项适用于带有副电源的机器。

  2.故障判断的方法与检修步骤

  1.假负载法:

断开负载,在B输出端连接假负载,并监视B电压(伏特计应先连接到位,并在启动后立即关闭)。如果高于正常值10伏以上,则可以判断故障是由于开关电源的输出过电压和输出管的故障造成的,或者电源本身的保护电路切断电源。应对控制开关电源输出电压脉冲宽度调制电路和振荡定时电容检查,如果开关电源B正常,则改变负载或改变市场电压,以观察B的输出是否稳定,对于直接采样电源,可以不存在负载,为了更好地判断开关电源的稳定性,如果确定是好的,则故障是由过载或保护电路动作引起的。

  2.检查保护电路:

当B+正常时,测量B+对地电阻,看直流输出端子是否接地。如果没有短路,恢复线路负荷启动可以监控可控硅G的潜力,通过监测保护测试部门,直接找出故障点,不要取消保护电路和失去了由于断开保护机器保护功能,如果开关电源输出电压过高,,电压过压故障后将导致严重的结果。

如果找不到故障点,可以断开过流保护电路。过电流故障最多可以损坏电源电路组件,例如限流电阻,而不会损坏端子负载。

3、开关输出电压高的故障排除技巧

1、造成开关电源输出电压高的原因

1.电源采用倍压整流器,正常电压工作在倍压整流状态.92; 0h and 92; 0q1WfVy+b!\

2.脉冲宽度调整电路问题。

3.振荡定时电容器的容量减小。

4.主负载(线扫描电路)不工作,导致开关电源负载由轻电压上升引起(仅适用于电压调节器环路间接采样电源,即电压调节器采样不直接取自B+输出)。

2、故障判断的方法与检修步骤

1.确定整流滤波电路工作状态的倍压器精馏方法:测试开关管的集电极电压,如果1高于交流电源电压。超过4次,可以判断开关电源输出电压高是由于高压开关管收集器。应检查双电压整流电路。对于具有正常电网电压的区域,可以消除倍压整流滤波电路,降低功率故障率。

2.该替代方法用于判断振荡定时电容器的好坏。开关电源没有电压输出的原因是开关电源不产生振荡。如果进一步证明该方法是在开关电源整流滤波电容器被关断之后测量电压,并且如果在300V之后缓慢下降,则说明开关电源不是产生振荡。

开关电源没有产生振荡的原因是:

主要结果如下:

(1)开关管收集器工作电压不足。

(2)开关管的基极没有启动电压。

(3)反应开关管电路元件故障。

2.检修办法与步骤

主要结果如下:

(1)测量开关管的集电极电压为普通电流的0或小于1.4倍,检查交流220 V输入电路和整流滤波电路,如果收集器电压正常,检查开关管b极电压。

(2)测量开关晶体管B电极的电压,或当开关断开时,使用指针万用表R* 1欧拉块、黑笔B电极、红笔整流滤波电容负电极(热地),听电源肩运动的声音,澄清T电源振荡电路正常,只有启动电压不足,是启动电阻开路或铜皮断裂。没有声音开始,测试后是结,飞驰表转移到电压,测量c电压可以快速释放,若是阐明开关管及其放电回路均正常,正反应电路存在毛病,包括反应电阻、电容、续流二极管、正反应绕组及其开关管毛病,若c极电压仍不泄放,阐明开关管及其回路有开路毛病或b极有短路接地毛病。

以上内容解释由网上转载仅供参考,请勿实际操作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