赢创PD3058电流模块与信捷PLC200分

楼主(2018-10-09):
明确的说,我就是小白,啥也不懂,现在就是有个事想自己搞搞,根据所得电流控制步进电机转动旋钮从而调节电流达到预设值。各位大佬,有没有什么信捷PLC通讯电流模块的资料,接线啊程序一类的。只需要通讯部分的,就是把采集的数据如何实时(不严格要求)发给PLC,哪个地址,如何校准为实际值。其它部分我自己掰下。不要BD板的,不接扩展。本人结贴有目共睹,也会把实际解决的思路、情况说明。再次谢谢各位!

网友:
看了下信捷官网的说明书,再掰掰

网友:
翻开PD3058说明书,找到对应地址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信捷XC-6PT-P:      XC-E6PT-P ...

先配置PLC ,其次读取ID和QD的值,ID是读取,QD是写入。

网友:
自己发的帖自己结哈,这个读取说穿了就是通讯配置要对。PORT1连电脑,port2连采集模块。(多模块还没试过不敢下结论)通讯数据要对,port2要和采集模块的通讯数据一致,modbus站号有个初始值一般是1。上图的20H居然是直接就是32(10进制).这么多天总算搞定了。捕获.P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