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威纶通如何保存平面坐标的问题

楼主(2018-10-09):
对于不同的产品需要焊接不同的点,对于产品1可能需要焊接5个点,对于产品2需要焊接6个点。所以产品需要记录5个平面坐标,产品2要记录6个平面坐标。

对于产品1来说,我需要记录5个坐标点,并保存在触摸屏中,等焊接产品1时,将坐标点送到PLC中;

对于产品2来说,我需要记录6个坐标点,并保存在触摸屏中,等焊接产品2时,将坐标点送到PLC中;

考虑用配方去做,单条配方没啥问题,但像这种平面坐标,想用配方保存,右点想不明白,不知道大家有啥好的方法或者解决办法啊!(触摸屏时MT8102IE的)

网友A:
你在触摸屏上的数值元件地址采用读写PLC的同一地址就可以了,在PLC里会保持。正常都不会丢失

网友B:
没有不行的。要写宏指令。屏也是一个可编程控制器。

保存在plc多好。这些一次性的程序,又不会消耗plc过多的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