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各位指导伺服问题

楼主(2018-10-09):
目前需要做一个龙门控制系统,两个伺服电机同时带动一个工作台往X方向移动,要求两个伺服电机同步。PLC是fx3U的。请问各位大神有什么好办法。网上看到说可以设置主从系统,具体怎么实现的,求思路,拜谢

网友A:
最省事的办法就是采用脉冲同步卡,一入二出,将脉冲分给两个驱动器,都是从同一个脉冲口发出的,脉冲数量肯定是相同的。

网友B(2018-12-09):
感谢,又增长了新姿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