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电气变频器开机显示SCF报警

楼主(2018-10-10):
施耐德变频器开机显示SCF报警变频器输出短路或接地故障

   (1)如果是运行中出现SCF。有两种可能。检测办法,将电机线拆除,直接启动变频器,如果仍然报INF故障,说明是变频器故障。如果没有INF故障,而出现PHF故障,说明不是变频器问题,是电机对地短路。

   (2)如果是运行中出现SCF,并确认是变频器故障,也有两种可能,一种是IGBT损坏,一种是出线检测CT(在变频器右下角)有问题。可以通过更换CT来确认。

   (3)如果上电就报SCF,有两种可能。1、电源板上接插件松动,请重新插过;2、如重新插过并上电后仍然有故障,那就是电源板坏了,需更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