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松下PLC:FP-x0系列的掉电保护区的地址段是怎样的?

楼主(2018-10-10):
RT 松下FP-x0 系列的 掉电保护区地址段是怎么样的?

比如

1数据继电器是DT?到DT?

2 定时器?

3计数器?

4 软元件?

请前辈指点,小弟在此拜谢了

网友A:
见图片中的标题2

HAVE FUN!

楼主:
多谢前辈相助。

可否发一份资料,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见图片中的标题2HAVE FUN!

多谢大侠相助在下。

可否发这份资料予在下: 348913150@qq.com

在下感激不尽

网友B:
点击菜单栏的选项,选系统寄存器设置,可以在里面设置保持的地址